求助.

楼主(2010-08-12):
一台dell19液晶不通电,测量300v 开关管都正常.还有个ld7552八脚的ic不知道怎么测量,请高手们给我说下,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查不到资料是不是跟LD7552一样的,查3脚供电,4脚 频率  正常就测有没驱动输出有就查开关管,没就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