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BM r32开机密码破解方法

楼主(2010-08-12):
一台IBM R32笔记本电脑,开机一把锁,还没拆机,先用编程器读T40的密码芯片试过,读取错误。R32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样

网友:
每次
读取:先点  Load_ARPmemory,
                Read_ARPmemory
                Read
               ..............
写入:先点 Load_ARPmemory,
                Read_ARPmemory
                Program
                Verify
               ..............

网友:
你说的 应该不是BIOS密码吧   应该 是硬盘密码

网友:
一般找料板上的芯片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