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阻引发的掉电

楼主(2010-08-12):
  对于掉电的机器 对于我等水平不高的人来说 没有一套很有效的维修思路 慢慢总结之中 摸索了一些 贴出来献丑 高手不必笑话 希望能与诸位分享 当然 能指教一下 在下感激不尽
  每个代工厂 对于掉电 都有一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而且 同一个代工厂的掉电 也分为 温度保护掉电 短路掉电 缺电压掉电 缺电源好信号掉电等等 当然 保护电路误动作 可也可能引起掉电 一般的 我个人是这样分的 温度保护 短路掉电的 电流一般是按开机键之后 从待机电流上升到一定的电流 再掉为0 而且 不能马上开机 必须去掉电源之后 再重新插上 才有待机 而缺电压和缺pwrok的掉电 按开机键之后 上升到一定的电流 然后掉到待机电流 而且 能马上开机 不必取下电源插头
  言归正传 一台ibmt43的机器 拿过来是不定时掉电 这个比准时掉电更加让人头痛 有时候 能够正常开机 有时候掉电 掉电的规律是从待机电流掉到0 按照我个人总结的规律 应该是属于短路和温度保护 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 先检测所有的电感的对地阻值 没有问题 因为正常的时候一切正常 而且正常的时候 温度也是正常的 这样一来 问题就可以锁定到温度保护这边 而温度是正常的 猜想是不是温度保护误动作而引起的
  准备开始维修 这时候却死活不掉电了 不管是按 摔 拍 就是正常 无语 交个小弟架起来 准备上屏 上硬盘测试 这时候却发现 开机亮机之后 出现了THERMAL SENSING ERROR 马上掉电 但是 按ESC键 却能进系统 而且一切正常 温度也是正常 这样更加坚定了是温度保护误动作的判断 ibm温度保护的中心是围绕着u4 max1989来进行的 上图

  检测到 掉电的时候 u4的12pinALERT#是低电平 自然拉低了q59的3pin -PWRSHUTDOWN 这时候 断开q59 -PWRSHUTDOWN恢复为高电平 开机一切正常 (THERMAL SENSING ERROR )的警告还是有 这样 就锁定了维修的方向
  按照有时正常 有时掉电的故障现象 觉得是不是有器件软击穿 代换了u4

u6

无果 而且这个机器时好时坏 而且在大部分的时候是好的 能上电的 于是在纠结中等待

  现在没有想到代换h8 不到万不得已 动h8是得不偿失的 由于是u4的12pin 输出低电平导致 还是在u4周围检测其动作的条件 1 2pin是到cpu的温度检测 cpu换过 涛声依旧 检测1 2pin到cpu也没有断线 外围的q46 q104正常 打二极体也是正常 电压都是在低电平 15pin BPWRG也是正常的 不然 即便是max1989的12pin输出低电平 q59的b极如果不是高电平 其集电极的-PWRSHUTDOWN也不会被拉低 9pin的供电当然是正常的5 6pin到了显卡 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显卡是否有问题 不过就算是怀疑 我现在也不会动显卡 因为工程量太大了 而且会有风险
  这时候 测量u4的11pin 是低电平 查u4的pdf 11pin add0的引脚定义是SMBus Slave Address Select Pin 大意是 SMBus从地址选择引脚
  短时间之内 还没有搞清楚这个pin的意义 但是机器上本意是上拉到3。3v的 这里是低电平 应该是不正常的 检测r33发些 r33掉件 找个电阻安装上去 开机不再出现 thermal sensing error的提示 而且也不再掉电 至此 故障修复

网友:
楼主心很细,不知道那个3。3V是干什么的,没有居然也能开机。

网友:
潘老师很强大呀,这台机器是潘老师让我装起来测试的,装上以后就出THERMAL SENSING ERROR 马上掉电 但是 按ESC键 却能进系统,我查基地贴子,有说是U4的问题,找了一个换上还是不行,也有说让换H8的,但没找到料,查了半天都没搞明白是那的问题,现在想想很有可能是我装机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电阻给搞掉了,唉,失败呀,郁闷呀,粗心呀,  现在装机测试一切OK

网友:
ADD0与ADD1为设置SMBUS总线地址脚。有9个不同的选择地址区域
具体看下图

网友:
咱么试试直接短接1.2脚去CPU的保户.

网友:
楼主对温控分析得真细啊

网友:
为什么最近老感觉越修越难呀, 这门技术可太深奥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
是超值的看,,但是好像很少讲到台式机的,至少我看到就很少的

网友(点评):
我不会修

网友:
   打开眼界~~@!像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公司就可以不修了~~!

网友:
  简称的你不懂 我们觉得很正常 英语不好 也很正常 但是你谷歌都不会用吗 呵呵 我觉得就是心态问题了

网友:
高人就是高人啊 。支持

网友(2010-09-23):
回复 网友A:

    短接1 2脚 以前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2010-12-12):
我多么希望我修的索尼C让22H电脑也是掉件啊

网友(2012-10-02):
这技术还说不高就没有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