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没音

楼主(2010-08-12):
检查所有的参数都很正常,但是还不没有声音,装了一个声卡驱动也还是没有声音,求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没有声音

网友:
你插得对吗

网友A:
决对没错。我查了包括参数各方面都没有错
,也有驱动。就是没音

网友:
控制芯片 换个试试

网友:
声卡认得到.驱动驱得上..就是没有声音?那前置声卡跳线帽有没有插上阿.

网友:
主板上 2个跳线帽插上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试下

网友:
再看下跳线插没插

网友:
不是前置音频跳线的问题,就是驱动没有安装好,我碰到过一种情况就是安装好几次都没声音,确认声卡型号后,再找相应的驱动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换个驱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