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骄系列的台机

楼主(2010-08-12):
联想 天骄系列的台机
现在是想重做系统,但GHOST好系统后,就自动还原了,这机器自带了一个联想一键恢复系统,我把硬盘下到其它电脑上一样的不能分区,C盘始终存在,用过低格、用过MHDD里的erase,diskgen、PQ、DM、都未曾解决
电脑

网友:
联想一键恢复不会影响到你C盘分区,找找别的原因吧。

网友A:
用正版试试,能不能分区……

网友:
您把硬盘挂到其他机器上,用XP系统里的磁盘管理工具,删除隐藏的分区和其他分区后,在设置主分区和逻辑分区,在GHOST系统就行了,不要用DM等软件格。

网友:
狼图腾
的帖子
联想的机子有硬盘保护的,应先去掉硬盘保护才能装系统。

网友:
联想应该没有这么黑吧。应该是别的问题

网友B:
用光盘进PE微型统,再用磁盘管理工具进行分区,必须把c盘设置为活动,然后点击应用,格好后退出装系统,这样就搞定啦

网友:
各位朋友说的方法,我都用过了,不行

网友:
硬盘挂掉了。。成了只读硬盘。。不管你咋分区装系统。。只要重新启动就会恢复你操作前的状态。。。。。另外可以用MHDD 里的 NHPA的命令来清除下隐藏分区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