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超锐V400不开机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8-12):
开机不亮,发现CPU供电有时为1。09V,有时只有0。79V,开机时电流能上升到0。4左右,这两个CPU电压没有规律地出现,有时是1。09。有时是0。79,在电压不一样时,VID识别信号也不一样,请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不开机
cpu
cpu供电

网友:
用手按着CPU呢?电压会正常吗?先换个U试下吧,不行考虑CPU的供电IC,最后考虑座子啦

网友:
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