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的屏问题好像特多

楼主(2010-08-12):
主要是排线和高压条出现问题。两天收了三台都出现这种情况,屏很暗,屏没有显示。外接一个屏又可以正常使用。排线出问题很容易判断,测对地阻值。一般14.1的笔记本液晶屏都是单6的。大多数都是1和2脚或2和3脚为供电脚。电阻值一样。我测过一台好的30pin单6的2和3脚对地阻都为569。可能各种屏的这种值没有一个固定的。主要去判断两脚的对地阻值不一样,如果不一样那肯定就有问题了。数据脚位有很多。都是R+ R- 地 这样的三条为一组有序排列。如果R+和R-两脚的对地阻值不一样。那肯定就有问题了。
有经验的同学请多多指教。

网友:
昭阳e系列的居多,好像是LG的屏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都不怎么行。很多坏的。没办法

网友:
今天也修了台联想的LCD.屏幕显示的效果和8位图一样~郁闷还以为屏问题~最后竟然是30PIN问题.重新清洗口和触头装上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