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或CPU假负载一上电就掉电.

楼主(2010-08-12):
本人有一块上939CPU磐正的板子,型号:EP-9NPAI
是南北桥集成的./空载上电时就不会掉电,上CPU或CPU假负载时.一上电就掉电了,P4小插头拔了也会掉.是3相供电的.莪把主电源IC.换了.小电源IC也换了.因为有一样的板子.另外一块是桥空焊了.所以莪都从板子上都换过了.都还是不行.谁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样的故障吖.?

网友:
先查桥供电的电路,如果正常 查PWM工作条件

网友:
一般不上4PIN也掉我都是拔网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掉电之后再点开关看一下能不能再开 如果能开那么就是某个电压没出来引起保护或CMOS跳帽跳反  如果不能开那么一般是有那里短路保护了

网友:
是保护动作了,如果没有短路的话,可以取消保护看看`

网友:
其实拆掉4pin也有些设计,会掉电喔!这是保护。
确认看看PWM的相关线路、Vcore的对地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上电就掉了吖,怎么测PWM工作条件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它测试点都测了,都没有短路,CMOS跳线帽也没跳反,因为莪有一样的板对比了,掉电之后也能开机,反正上了CPU或假负载一上电就掉电了,还有没别的思路?提供下,谢谢。

网友:
如果是这样,先刷BIOS
然后测PWM外围元件是否不良

网友:
挨个拆  网卡 声卡  看看是不是短路

网友:
你说的我没看明白,想问下,这块是不上U的情况下,不管插不插小四针都不掉电,如果一插上U,不插小四针也掉电,插上同样掉电,
如果是以上的这种情况,NB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不知道北桥你加没加焊过?如果没有不妨加焊下试试,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掉电后还能开机 在确认没有短路与CMOS跳跳帽没有跳反的情况下  强制性开机  看一下是什么电压 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