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915gm 开机时间长黑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0-08-12):
DELL D610 915gm 开机时间长显示屏黑屏,但是外接VGA显示器正常。重新开机还是黑屏外接正常,机器冷却10分钟屏还是不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要关机好长时间开机才能正常显示。开始以为是北桥的LVDS问题,换了个915GM后装机测试,故障依旧。我现在怀疑是屏的问题,仅仅是怀疑,但是以前没有遇过这种现象。另外我还怀疑是EC的问题。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EC不可能吧,外接正常,屏有没有供电,或都屏线主板接口处有没有测过啊

网友:
有可能只是小问题哦,屏上的问题,灯管,高压......修过一个IBMT40的,也是开一会就黑,外接正常,换灯管好了

网友:
高压灯管应该不是,我用强光电筒照了,看不到任何图像。我说的黑屏不是灯管不亮那种现象。感觉就是LCD被关闭了。屏供电确实没有,屏线也没有信号。

网友:
应该是灯光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不是灯管或者高压的问题。如果是的话,应该隐隐约约能看到点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