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O1没复位,该怎么修??

楼主(2010-08-12):
华硕p5GO1没复位.上cup,没有核心供电,上假负载有1v左右的电压,测得内存供电正常,没有时钟,不知如何下手,起各位大侠指教指教!!!!!

网友:
是不是VTT—GMCH 这个电压没有出来呢?

网友:
VTT-GMCH  又叫VTT-FSB  或叫VTT-CPU

呵呵。。775CPU都这样吧。。

网友:
CPU核心都没有.怎么可能会有时钟的呢/先把CPU的电压修出来.时钟可能就会出来了.

网友:
什么供电芯片的?查一下芯片工作条件,VID VTT EN 都有不?

网友:
华硕P5GD1 先查全板的供电,看下北桥左边上的MOS是否有输出电压,VTT_FSB1.2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CPU没有CPU电压  在排除CPU没有坏的情况下 修CPU供电 先不用管CPU时钟

网友:
先时钟在复位!!OK

网友:
vtt电压有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