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d725进水大短路

楼主(2010-08-12):
进水大短路
没有图纸
有几个大电容
就是那种固态电容
那个不好取

网友(点评):
易美逊被ACER收购,这款D725就是ACER的E725.

网友:
进水的本不好搞,要图纸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谢谢你
    机器打算换版了
就是没有找到有
那个有的话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
这样就打算放弃了,我修了这么久进水的机子都没有换过板,仔细找一下哪里短路了。主要是供电部分付食历害

网友:
用烧鸡法试试看能不能找出短路点.

网友(2010-09-11):
回复 网友B:

    老大啊
铜箔都翘起来一大块了
还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PCB板对地漏电短路主供电最严重,如果中间层比较多走线也只能借助图纸或点位图。氧化历害的零件全部更换,修了五六年,进水的机子都没换过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