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屏的维修(新手必学)

楼主(2010-08-12):
  我经常看到基地里有人讲修暗屏的经验,但都比较片面。我现在把我修暗屏的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大家的提高能有一些帮助。这可是我在维修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哦!
   我们修暗屏首先要知道它造成的原因,不外乎这几种情况:
   1、灯管损坏。 2、高压板损坏。 3屏线开路和主板故障。
    其中暗屏大部分是灯管损坏造成的,一小部分是高压板损坏造成的。屏线和主板造成暗屏的机率很低,却是最麻烦的。
  (一)灯管故障:
   首先我们要判断是不是灯管损坏,这里要用到一个自制工具:外接灯管、外接灯管制做很简单,就是用一根普通的灯管两头各接上一根线,再在这两根线上接一个高压板通用的插梢。碰到暗屏的只要把原屏上的高压插梢拔下来,再把我们的外接灯管插梢插上,再开机,如果这时候灯管亮了,那就是灯管故障,直接换灯管就行了。

  如图:

   (二)高压故障:
  如果外接灯管不亮,就是高压板或高压板前极的故障,这时我们应该测主板给高压板的几个供电
   1、主供电  2、控制   3、亮度调节    4、地线
   (1)首先要测主供电,高压板上连着高压板最大个电容的一般都是主供电。主供电有的机器用的是公共点的电压,也就是说公共点是16V高压板主供电就是16V,公共点是18V那高压板主供电就是18V。还有一种是用主板提供的5V做为高压板主供电。
   (2)控制,控制一般都是一个标准的3.3V供电。
   (3)亮度调节,一个2V左右的电压,它的特点是你用万用表测它的电压,再去按键盘上的亮度调节键,这时你看见它的电压会随着变化。
   (4)地线,一般都是连着上螺丝的地方,或电容的一边。一般排线不断不会出现状态。
    再多出的引脚一般就是反馈了。
   如果测量这些供电都有的话,一般是高压板坏了。如果有原装的直接换上就行,特别是带反馈的,最好用原装的。如果没有原装高压板,那就需要改高压板了,一般用一块通用高压板,再把各个电压飞过来就行了,通用高压板主供电一般从5V到20V都可以,本本上给的高压主供电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如果是带反馈的,而且还没有原装高压板,这时就麻烦一些了,须要把原机上的高压板剪下前半部分,也就是去掉高压线圈包。把它备到通用高压板上,这时还把排线插到原来的高压板上,飞线给通用高压板,灯管插到通用高压板上就行。这种用于原装高压板线圈损坏了,而前半部分正常的,用前半部分的反馈来骗过主机,让它正常的输出高压的各个供电。
如图:

    还有一种机器高压板没有反馈会黑屏,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大家知道就行。
    (三)高压前极供电不正常:

   包括屏线断了或者是主板无输出,还有一种情况是带反馈的高压板坏了,没有反馈,造成的主板无输出。这时要找出少哪个电压:
  1、 先说主供电,如果主供电没有,控制和亮度调节都有。一般是屏线断了,先要观察屏线有没有断开或烧糊的地方,如果有就挑开屏线接上就行。如果不好找,就从主板上直接飞过一个供电就行,这时要先飞过来一个5V看看行不行,如果不行再飞公共电压过来,一般就可解决问题。
   2、没有控制或者没有亮度调节。这种情况先要排除高压板没有反馈造成的,有原装高压板换上试就行,如果不行。我们要先找到哪根是控制。我有一个小窍门,把万用表的指针打到二极管档,黑笔接地,红笔点怀疑缺少电压的那根引脚,因为这时红笔会输出一个2.5V的电压,足以控制高压板,电流不大也不会烧坏主板上的元件。如果这时屏亮了,不管缺的控制还是亮度调节,都可以从屏线上找出给屏的主供电,飞过一根来就可以了,同时断开这根与主板连的线。不过,如果是飞给亮度调节的话,就再也不能人为的控制亮度了。如果两个都没有把这两个连起来就行了。
   3、如果高压板上什么供电都没有,测主板上的排线插座,有没有5V或者是十几V的输出,如果有就是屏线断了。如果没有,就是主板没有高压这一路输出。这时最好是修出来,如果实在修不出来,也可以直接飞线解决,主板上飞主供电,屏线上飞控制。不行就用通用高压板。这种不太稳定。

     个人的一点经验,不一定全对,反正我是这么修的。总结了好几个晚上,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网友:
还有sm总线控制的高压板

网友:
我的观点也不一定全对,但是实用。

网友:
说的太详细了

网友:
楼主总结得很全面,很系统,很权威,是一篇很好的经典文献。

网友:
这篇文章应该是精华的。。。。难得的好文章。。。顶下。。。

网友(2010-09-18):
写得很好呀,要望到笔记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