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19W80PS电源板

楼主(2010-08-12):
这种电源板715G1899-1-AO谁修过,不通电但是我已经有两块了,没测出什么元件坏。

网友(点评):
不通电,电源板去驱动板的电压正常吗?你测过哪些元件,换过哪些元件?请用专业的术语描述故障现象以及所测部位数值,你描述的越详细~别人帮你分析的就越彻底。否则误人误己。

网友:
是有什么芯片的,测供电,RT ,过流保护相关脚上的电阻有没问题。

网友:
有IC:LD757SPS,烧坏一个R914 其他没测出坏的元气件了。

网友:
测它供电  RT  驱动输出   持续供电这些有没正常

网友:
是LD7575PS吧。
先测220VAC是否正常,整流桥的300VDC是否正常。一路查下去,到最后是没12V还是没5V再找可能故障的零件。

网友:
交流电压都正常,高压直流310伏也正常,就是就是后面没有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