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GA连焊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楼主(2010-08-12):
一张GF2 64M的卡,GPU下有两脚连焊,就在芯片的边角上,用手电筒可以看得到,经测试是显存数据位0和1位,这样的卡重植很不划算,试过重新加焊,但还是无法使他们分开,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网友:
重做了,!!!再说了,他怎么会连在一起的呢,真怪

网友:
用针在锡球熔化的时候挑一下,不重植没有太好的办法

网友:
只有重做了,不过是64M的卡,没必要,自己的卡就两说了!

网友:
我有块8500GT和9550 都是小花,加焊了两次还是那样,显存没问题的 !!!应该也是GPU的问题了,回来重植试试!!!

网友:
锡球熔化的时候拿条钢丝插到连锡的中间  看看能不能分开  我弄好过一个!!

网友:
正如乐天说的,自己也想这样做,不过怕会连得更厉害

网友:
我试过用针挑行的,你都可以试试,真的不行再重置咯

网友:
那只有重植啦,板卡BGA这样没有太好的办法,重植可以用得更久一点

网友:
如果有哪位高人 。可以不用重置都能分开的话。 还是有点牛哦。

网友:
加热后用细铜丝往外带

网友:
加热后用细铜丝往外带 加点助焊剂

网友:
最好重新植株,要不的话很难弄开

网友:
这个好办啊,GPU取下来把锡球分开再焊上就OK了,我经常这样搞,因为我没有植锡的东东

网友:
我换南桥经常都是把好的南桥取下来放到要修的板子上,没有植锡

网友:
高手就是高,你这样玩,对拆芯片时的手法要求很高,残留在主板上的锡球大小很难一致。原来是0.76的球,剩下的恐怕只有0.6了。

网友:
是要小点,但是没得办法的做法

网友:
GF4以下的卡好像很不能耐高温,我用不到200度来加热了几块,块块全死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