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导致不能关机

楼主(2010-08-12):
xp系统,一直使用正常,今天出现问题了,可正常开机,正常使用,但是关机后出现重启的现像,就是点关机变为重启,没有换装系统,只是把主板上的独立声卡拨下,(原先的集成声卡坏了)故障消失!郁闷至极!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这是独立声卡和主板不兼容导致的结果。你用的是不是8738的声卡。屏蔽集成声卡也是不行。

网友:
你把独立的声卡更换一个PCI槽试一试,有时候独立声卡与集成声卡会出现资源设置里面有冲突的现象。

网友:
不会吧,既然前面说一直使用正常,那么应该可以排除不兼容的情况吧。我看是软件问题多点

网友:
把独立声卡装上,重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8738声卡跟很多主板都不兼容的,换PCI槽也没用,换个别的芯片的吧,

网友:
没见过,以后就得注意一下了!

网友:
是啊,我也觉得不会,

网友(2011-04-03):
楼上所说的现象本人见到很多这样的问题,不是兼容的问题,你买的声卡大都是

被使用过的已经损坏了,造成这种现象原因关机装的声卡,正确安装声卡是一定

要切断电源,不可关机安装声卡,应该断主机上的电源!买声卡要买全新的不要

声卡上已经贴标的

网友(2013-12-13):
我屏蔽集成声卡 也不行 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
把原来的声卡芯片取了试下,或者是声卡的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就解决问题了
          没有什么难度的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不应该是声卡问题,可能是bois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