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BIOS数据存到GPU里面了?

楼主(2010-08-12):
老显卡上面能很容易的看到BIOS芯片,现在有些显卡上面已经找不到BIOS芯片了,是否被集成到GPU里了?
谢谢!

网友:
没有这事吧,现在的HD4870都还保留着BIOS芯片只是位置远了。

网友:
很少有这种设计方案,不会是你没有找到吧?

网友:
我这个显卡就没有看到BIOS芯片啊。

网友:
左上角的SOP8不是吗?

网友:
招子放亮点嘛,不知道的把型号放在百度一下就清楚啦!

网友:
LZ肯定是不知道现在的BIOS都是8条腿的了!

网友:
现今PCI-E的显卡都是SOP8的了,以前好一点的AGP显卡也是用SOP8的BIOS,楼主还是停留在早期AGP显卡用的PLCC32的BIOS上!

网友:
是不是在背面,或是被散热器挡住了。

网友:
25系列的就是,没有BIOS检不到GPU的

网友:
哦,原来25VL512就是。这个能存多少数据?
是啊,在俺的脑子里总停留在PLCC32甚至DIP28的EPROM或EEPROM

网友:
25vl512 容量就是64k

网友:
抓不到显卡和检不到GPU是两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