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100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0-08-12):
接到个ACER 5100 的笔记本-键盘不能用,一个键都不能用-
  换了 一个键盘还是一样-测键盘插座阻值都在780左右,基本正常
   就换了 一个I/O KB910QF C1 换了过后,还是一个键都不能用,机器可以开机到系统处输入密码那,
   现在不知道往哪查了。有遇到过的师傅给支个招。下面怎么查。

网友:
接口电容换了吗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查接口电容看看吧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ati的南桥吧,南桥挂了,我记得南桥是在pci槽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