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重植显卡后花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0-08-12):
   客户送来一台DV3000的本子,CPU是AMD双核,显卡是集成G6150。来的时候加电不开机,电流停在0.5A,没有电流跳动变化。
   拆机后对G6150拆了重植,装好后加电开机,图像正常。放电影测试了一个上午没有问题。下午的进修出现花屏,如图所示。
  难道是BGA没有做好?拆了重植,装好后再次开机测试,仍然是一个上午没有问题,到下午时再次出现花屏。花屏关机再开,仍然正常,但进系统后要不十几分钟就再次花屏。两次BGA重植都是一样的现象?不应该是没有做好的原因?
   刚开机正常,使用一段时间花屏?因为这是集成显卡,会不会是内存问题?更换内存后测试,一天两天都没有出现花屏现象。换上原来内存,几个小时后再次出现花屏。
  这时才明白,这台机器原来不开机是G6150的问题,同时内存不稳定,才导致的做好BGA后的花屏。

网友:
内存也能引起花瓶··记住啦···谢楼主

网友:
楼主修好可收到内存的钱?我最怕这种事,修完一个出来另一个问题,找客户说都很麻烦,用户还以为我们作了手脚

网友:
我也怕这种情况,但客户的内存放上去能开机能用,使用一段时间就花屏。和客户沟通后,客户同意更换一条新内存,内存再赚一点点。

网友:
集成显卡的花屏一般都是内存若的祸!!

网友:
cpu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好说的客户还好。遇到XX客户。。那个烦呀。。。

网友:
修过一台A8J的,做好显卡后,顾客原来的内存有时能进系统有时不行,进系统后又一切正常。因为是个很难缠的顾客,所以想让他先把机器领回去再说,最气人的是顾客来领时出现了问题,幸好把内存拔出来擦擦有能进系统了。第二天顾客就来电话了,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那电话足足骂了有半个小时,后来突然想起顾客的内存他自己做有标记的,我叫他自己看看,他才没话可说。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一收到就拆显卡.不明白!

网友:
集显花屏本来就是内存导致的,最基本的,除东芝某些特殊机子外

网友:
集显要调用内存做显存的

网友:
最后测了N天,才找到根本原因,这种花屏,既不是显卡没有做好,也不是内存问题,是我用的电源适配器太差,纹波干扰太严重。这种电源适配器就是咱们在市场上常见的19V3.4A的那种笔记本电源适配器,30元一只,还保N年的。

网友:
呵呵 受教了   之前吧我连 集贤跟独显都分不清

网友:
内存引起的花屏故障我倒见过 像这种杠杠的第一次见

网友:
这样麻烦啊,如果是行业客户的话,内存别人肯定不找你换的,你还白做了显卡

网友:
我还没见过DV300集成显卡有问题的呢!

网友:
集成显卡,集成在芯片组内,本身没有内存,需要外借内存,出现花屏,首先考虑的是内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门的事件影响你的判断吧!  一般修机子  要先排除一些外设  再搞板子

网友:
最怕就是一大堆的问题,有时候客户还以为你亢他

网友:
这种花屏 想都不用想事内存的问题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