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enq G900WA程序

楼主(2010-08-12):
收到一台Benq G900WA,开始故障是不通电,拆开检查电源板是好的,怀疑开关有问题,更换开关后可以通电了,但是屏幕无任何文字提示,只是反复显示:白屏>黑屏>彩色色条,怀疑是驱动板问题,想刷屏试试,请有该机程序的朋友们上传一下,也可以发到我的邮箱:ivantsang76@hotmail.com. 谢谢。

网友:
接主机试了没有?

反复显示:白屏>黑屏>彩色色条,

有可能是正常。

网友:
已试过几次接上主机信号都没有显示。彩色色条从上到下分别是红绿蓝白。

网友:
白屏>黑屏>彩色色条,可能是没有信号进去

网友(2010-10-02):
退出工厂模式就好。。。。。。好象是开机加菜单等二键

网友:
楼上应该对这个机很熟哦      我的意思跟2楼一样    也有可能是屏线接触问题

网友:
显示器应该是好的,再好好试试

网友:
这台机子已修好了,是屏线接触不良,谢谢。因工作太忙,忘了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