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长虹lt42710fhd液晶电视的电路图

楼主(2010-08-12):
    我接到一台长虹lt42710fhd液晶电视,检测后是电源电路板的N02的芯片被雷击炸了,看不出是什么型号的。谁有这个机型的图纸可否提供!电源板的代号是:R-HS280-4N02

网友:
    能够提供电源电路板的图纸也可以!

网友:
我是能修就修 不好修就换通用的~~然后回收他的旧板慢慢研究~~呵呵

网友:
3楼提供的资料怎么打不开,还浪费了我怕10分。

网友(点评):
两个附件要一起下的,下一个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验证附件无问题。1.你两个附件都下来了吗?2.你的机器上安装有RAR压缩解压软件和PDF阅读软件吗? 如果上述两条你没有做到,不能看是正常的。如果已经做到,就考虑你下载使用的网络问题。

网友:
J901 电源板 STB(1 脚);GND(2\3\7\8 脚);5V_4A(4,5 脚);5Vstb(6 脚);+24V_1A(9,10 脚)
J907 电源板 24V_INV(4,5,6 脚);其余为 GND
J916 电源板 24V_INV(7,8 脚);24V_AUDIO(1,2 脚);其余为 GND

开/待机及指示灯控制电路
•待机状态,电源输出5Vstb和+5V-4A,5Vstb为MST6M69L内部CPU单元、指示灯、键控电路、遥控接收头和Q30等组成的开待机控制电路供电;+5V-4A经U26降压稳压后得到3.3V、电压,为主芯片U39、FLASH存储器U21、U27用户存储器U23供电。
•主芯片MST6M69L接通待机电压的瞬间,124(电压1.9V),253(电压1.74V)脚外接的晶体为内部的CPU提供时钟脉冲,同时128脚外接Q9形成的复位电压将程序进行一次清零复位,使之回到起始状态,复位成功后CPU通过串行总线将U24程序打开;通过126、127脚的时钟线和数据线读出用户存储器U24上次关机前的状态和数据后处于待机状态,等待二次开机命令。在此过程中,指示灯先由黄灯(红,绿灯同时亮)转成绿灯,过程结束便由绿灯转成红灯。
•当CPU待机时,U39的116脚(POWER KEY)输出2.8V高电平,经Q30倒相放大后(把电压控制变成电流控制)输出低电平加到电源板,整机处于待机状态,如图3-3,此时,MST6M69L(164)脚(上屏电压控制)为高电平,U39(165)脚(背光灯开关指令)也为高电平。使背光灯和屏上驱动板不工作,处于待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