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400挡LOGO一例

楼主(2010-08-12):
小弟接到这台机,客户前一天,在别处做了下灰尘清理,第二天就挡在联想标刚显示就死在那了,求助修过T400机器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求助
联想

网友:
有無掉件,外設置固定是否牢靠。

网友:
把光驱。硬盘等可以拆的 都拆下来。看看可不可以。看看光驱硬盘接口怎么样。我有一次遇到的是光驱接口有腐蚀。前面步骤都做好了。那再就南桥了

网友:
把外设能下的先下看看。?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了

网友:
再把机子各个零件重装一次吧!

网友:
有可能是装机没有装好

网友:
散热检查正常吗

网友:
南桥有可能空焊了。

网友:
把外设拿掉 试试
估计就是清灰时 装机的时候没装好
你自己重装一次

网友:
只午剩光板测了,还是挡在那就不动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明天换南桥,做好了上报。

网友:
干南桥 一般开机挡LOGO 都是南桥

网友:
COMS电池放电44

网友:
裸机测试还挡的话,最有可能是南桥了吧

网友:
今天上报T400结果,换南桥后OK。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