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有关于KBC1100-RT的资料,请援助。谢谢了!(已解决!感谢朋友们帮助!)

楼主(2010-08-12):
如题,一台标为长城R60的机器,后盖印制有“非卖品”字样。图纸找不到,很郁闷了!现在机器加电0.25a左右,无CPU-vcore电压,查电源管理ISL6262的CPU VON信号无电压,铜刷跑线路发现到了EC KBC1100的30脚了,找了KBC1100的PDF也没有具体的脚位资料。哪位兄弟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或者关于KBC1100的详细资料也行,请留贴。论坛里找了也没这个资料。先谢谢了!唉!搞什么“非卖品”!超级郁闷!

网友:
另附:主板上啥板号都没有!GBM南桥,只找到几个数字字母:FKV7.829.325.C#  翻译的意思大概是法克V7!~~~(鬼佬恨V7了!)呵呵!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id1704322pid1704322

INVENTEC SYMPHONY 7.0 / 6.0这个图纸里有KBC1100,见链接

网友:
在CPU供电芯片及外围电路都正常的话。%

网友:
SMSC (8051 Family)
o COM20051, COM20051i, KBC1100, KBC1100L, LPC47N252, LPC47N253, LPC47N350, LPC47N359,
USB97C100, USB97C102, USB97C201, USB97C202, USB97C210, USB97C211, USB97C242, USB97CFDC,USB97CFDC2

KBC1100, KBC1100L实际是8051 单片机的派生产品而已,用于NB的管理控制。

网友:
首先感谢张先生提供的链接,但链接下载了全都是KBC1122的图纸,跟我的KBC1100对照了下脚位都对不上号,我的是KBC1100是176脚。继续求助......

网友:
这个芯片的资料真是太稀有了啊!到处找都没找到!唉!不知道何路神仙能帮我了!本本待在手术台上一直未下来......

网友:
楼主 这是KBC1100的图纸 不过没有脚位 只写了信号 英语好的话看看吧!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这个资料我早下载看过了。就是没有具体的脚位对照啊!只是个框架图。我查过好像夏新M606的机器也是用这个KBC1100的,也找不到该资料。哪位朋友记得哪种图纸是用的KBC1100的请帮手留贴啊。

网友:
论坛上有夏新T515的图纸,与你这个非常相近。

网友:
太感谢楼上的辛竹图文朋友提供的信息!这个确实是KBC1100的,而且很相近,这已足够了!机器下午已经搞好了!机器缺少IMVP_VR_ON信号,就是连到这个KBC1100的30脚的,这个信号同时也作为cpu vcore的EN信号,经查缺IMVP_VR_ON的原因是一个与门电路前的一个DDR PG信号出了问题。修复后机器上电正常亮机了。非常感谢辛竹图文朋友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