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0L不认USB和上不了本地连接

楼主(2010-08-12):
查USB供电只有3V,飞个5V解决,网卡换过,网桥没问题,接口应该很少坏,驱动没问题,水晶头查进去没反映,但是有个本地连接图标,总是有把叉。查网卡一个信号没有,LAN-WORK没有,不知道哪发来的,求高手解决
DELL

网友:
USB不行.跟南桥有关.最好不要飞线.网卡不行,.也跟南桥有关. 楼主好好查一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