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IAT5-0 开机无显

楼主(2010-08-12):
自己收了台 hp520 本,主板坏,开始待机电流0.20  8734坏,换8734 待机0.02
插上电源 就自动开机 电流从0.02 到0.10  然后又到0.02 就这样循环
现在测得8734 电压如下,哪个帮我看看 哪里出了问题,还有北桥上面的电容 对地15,我该换北桥吗?周围的电容都查过,没短路的 ,
8734实测电压(我的万用表 电量小)2pin 3.3v 3pin2.0 4pin 5  5pin 2v  6pin 18.5v 8pin 2.0  11pin 2.0 13pin 5v  14pin 10v   15pin 5.2  16  pin5.4  17pin 5.2 18pin5.2  19pin 0.4  20pin 19
21pin 5.2 22pin3.4  23pin0  24pin 2.4  25pin3.4  26pin4v  27pin 3.4v  28pin 8.2v

网友:
電壓循環跳變應該是電壓反饋沒有到達指定位置。這個電流查查EC和SB.看看有沒有斷線腐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