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ASUS P5PL2 主板随机当LOGO

楼主(2010-08-12):
一台ASUS P5PL2主板,一开始键盘不能用,测5V正常,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就上官网下了个最新的P5PL2-1808 BIOS,刷完后一开始能正常进BIOS,可是一复位重启,就卡在开机LOGO上,诊断卡跑52 FF 。测内存1.8和0.9都正常,换了个BIOS片重新刷了一遍还是这样。折腾了一下午,发现好用的时候,反复复位,关机,断电重启都没问题,有时连续重启十几次都好用,不好用的时候,有时第一次开机就卡在LOGO上,有时重启一次就卡住,完全随机没有规律性,想请教一下,除了摘COM口,网卡,之前还有什么需要测量的吗,没把握的时候不想太快动板子,别越动越麻烦,谢谢。
主板上USB56和USB78的跳线,1-2是5V,2-3是5VSB,以前跳在5VSB上,跳到+5V上后,复位关机断电试过十几次,一次当LOGO没出现,应该解决掉,明天继续试试,前后刷了八遍不同的BIOS啊,郁闷。。

网友:
如果集成外设都没有问题,你看一下南桥是否过热?

网友:
我还是怀疑BIOS,你再换个版本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下SC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桥不稳定

网友:
南桥有点热,北桥还有时钟芯片挺热。换了6个BIOS版本了,从最新的1808到0905,情况好象有点不一样,其中两个版本刷好后,第一次开机当38或是52,复位正常,然后就是一遍当52,一遍正常,挺有规律,进CMOS改了几项,有时有变化,可断电后再开机,又是当38,然后又是一遍好一遍不好,这么有规律的故障,不能是有件不良吧

网友:
呵呵 换BIOS芯片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应该是跳线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跳线真的很捣乱,主板拿过来的时候跳线就错了吗?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享哈 你怎样修好的啊 我有个一样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看楼主红色字体的描述

网友:
说明一个问题,LZ的电源估计质量比较差,+5v sb输出有问题。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