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换新PCB板遇到中的问题?

楼主(2010-08-12):
       我是这样想的。我有不少需要更换内存PCB板的内存条。一般的是金手指坏了。我修完以后可以用。但是不美观。我想换成新的PCB板。那么问题就来了:
1.当我在新的PCB板上面只焊上SPD芯片的时候,是否可以用好条带起来?(这个SPD肯定是好的。可以用编程器读出内容来。我现在用的测试主板是V星845PE或是Intel 845PE的主板,没有865支持双通道的那种主板。)
2.当我在新的PCB板上面再焊上一个颗粒的时候,是否可以用好条带起来?如果不能的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我想在我每焊上一个颗粒的时候,我都要用好条带一下,用软件测试一下,不知道这个步骤是否正确?

具体的故障是:
我有一个新的PCB板,当我焊上SPD芯片的时候,用好条带,带不起来,有时候报警,有时候就死那儿了。我也换过好几个新的PCB板,都不行。SPD芯片的内容,到是可以读出来。我用的是最简单的编程器(自制24XX系列编程器)我的诊断卡跑到90 AD就不动了,等一小下就自动重启。。。然后还是到90 AD。。。

网友(点评):
兄弟的板子也太...... 贝贝版说了100次了。865GV的板才成。

网友:
不知道LZ 要表达什么?全焊了再带起来测了就可以了,SPD热插拔(方法论坛有)
只有数据位宽达到64才能认到容量吧

网友:
我的意思很简单:
1.为什么我把一个好的SPD芯片焊到一个新的PCB板上面,用好条带不起来?在论坛里面说,是只要这个芯片是好的,里面的内容是正确的就可以代起来的。我可以肯定这个芯片和芯片的里面的内容都是好的。为什么还是带不起来呢?
2.如果带起来的话,后面换颗粒的步骤就简单多了。也就不是需要考虑了。
3.还有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具体什么样的主板用来检测内存比较好一些。如果知道答案了,我相信会省去一大部分的时间,去更换主板来检测各种内存。我的手中,有几种主板:V星845PE,Intel原装845PE,映泰NF4-A7,余下的就是VIA芯片的了。我想知道大家都在用什么样的主板来检修内存。(一代的和二代的)

回复楼上的,全焊了再带起来测,我的测的结果和不焊颗粒,只焊上SPD的结果是一样的,诊断卡跑90 AD(PT093C诊断卡) 。正因为有这个结果,我才在考虑这几个问题。还有以前的内存条换板也是这个结果,后来一直没有顾上查找原因。。。。。。。

我原来的内存是:金士泰的,在SPD信息里面读出来的是8位宽的。我就换了一个8位宽的条,(这个芯片在好几条空PCB板上面都试过,包括,用一个新的SPD芯片来试,都是带不起来的)不知道是为什么?
      明天我再找一个正常使用的内存的SPD芯片,把它里面的内容,复制到一个SPD芯片里面,看看能否用好条带起来!

网友:
1.为什么我把一个好的SPD芯片焊到一个新的PCB板上面,用好条带不起来?
你用的主板北桥核心是865GV吗?
3.DDR1 865GV DDR2 9xx系列

关于代不起来 你的主板有原因 焊接手法有原因 手气有原因 RP也有原因
要不怕艰险 排除万难 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呀 兄弟 呵呵

网友:
我用的主板是V星845PE主板,没有865主板。。。必须是865主板吗?
焊接没有问题的,从事电脑维修行业有10余年了,相信自己的焊接水平的,呵呵。。。别的原因就不知道。
       关键是:只要一个好SPD芯片,焊到一个新的PCB板上面,肯定是可以用好条带起来就行!这个答案,我还不能肯定,所以才提出这个问题的。
       我买了不少新的PCB板。所以才想把坏的板都换了。这样也好卖。。。。

网友:
修DDRT1代的内存:选用的主板865GV或865PE 四个内存插槽双通道内存,本人一直就用865PE双通道的也很好用,你不要一味去研究用新板换上SPD就去代条,只要能读出SPD信息就行,你把原来的芯片全部去掉换到新板上就行了,这里要注意位数一定!!换后要注意虚焊和短路的检查!!!把原来的SPD换上或重新刷写!上板测试!注意:用好的128M的条子{母条,插内存的第一插槽也就是靠CPU最近的} 来带待修条,很大一部分都能带起!你就可以测试结果了!修内存你还要有内存测试卡配合!

网友:
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865GV!......................................

网友:
我们的865GV干掉八颗后只上SPD都行,都能带上来,每上一颗都能测试出来,不过八位的是一组一组的焊接上才行的

网友:
要解决你提出的问题,你只有去买865GV的主板,其他就无需多问了。

网友:
呵呵。。。谢谢了。我收了一块865PE的,不知道行不行。南桥有点问题,摸晶振有的时候可以开机,我还没有换南桥呢。等换了,再试。。。

     还有就是把好条插在第一个槽里面,那坏条插在哪个槽里面,是选择另外一个通道呢?还是选择同一个通道的另外一个内存槽啊?

网友:
你有一个问题没有说,你用了外接显卡吗,如果不用就出问题。空板上SPD是不可以进系统的
需要热插拔才可以刷,
其实你说焊一个芯片测能不能行,你可以自己试试哦,焊一个了上去看看,这个不会有其他问题的,对主板也没害。

网友:
当然用的都是独立的显卡。空板上SPD,只要在开机的时候检测到,然后再进DOS运行检测软件就OK的。我觉得也是不能进系统的。我测内存的时候,一般不用硬盘,只用光驱。。不知道对否。等修好内存了,再上好机器测试。

网友:
只要你有了865gv 什么都明白了 。只要有内存条带 。空板只要有spd 就能带起来。865gv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