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8-12):
我有一块精英P4M800的主板,开机后关机,再开机就开不起来,等过个几分钟就可以开机了,进入系统都正常,

网友:
确定一下是主板还是外设的问题,先排除一下电源吧

网友:
有些主板是这样的,你可以先查开机电路
首先要查的就是32.768

网友:
你先换个主机电源再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开不了机的时候COMS跳线冒上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摸摸看有没有元件发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机后不能开机 查告待机有没有正常  再查开机条件与触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