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主板烧了一个贴片三脚管

楼主(2010-08-12):
杂牌945主板烧了一个(小小的)贴片三脚管。是本人在修理中测电压量不小心碰到短路烧的!现在三脚全通了。但不知这是什么管。用什么代换!管子是边只打有(L43)但不知是三极管还是贴片MOS管。。找不到同型号和管子。拿什么管子能代换????

谢谢大家的思路问题已解决是个三极管。。板子不开机换了个32。768晶振OK了。谢谢大家

网友:
哪部分电路的管子?跑线量一下周围元件确定一下该管子的功能再选管子参数啊。

网友:
拆下来测一下他三个极的电压是多少就知到了。控制电压高于三V的应该是场管低于的是三极管。

网友:
回复 qqwert2188 的帖子看控制极电路 有接电阻的为三极管  无电阻的为场管

网友:
谢谢大家的思路问题已解决是个三极管。。板子不开机换了个32。788晶振OK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