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未通过)

楼主(2010-08-12):
一下是修显示器的几个列子 给大家参考下 也请斑竹看我能转正不
由于忙没来得及 照相
1. 有个神舟17宽屏显示器 故障是 点不亮  此机器是 外接电源,拆开后 测得3055 G和D短路  取下后 是正常的,后经测试 awp7120 短路 更换后 可以点亮,但是高压保护跟换高压板后可以点亮,但是使用3个小时后 高压又 保护我就郁闷了,想了想  才开灯管后发现 线断了2根。接好后 通电5小时没问题。
2.一台同方的机器 不同电,更换 8n60 电源芯片后上电 接上通电,可以点亮 但是 开机后出现 红 蓝 绿 白的条纹 左边为黑色 到右边 慢慢变成彩色。 这是怎么会是呢 我一直以为是 驱动板的问题。更换屏线不行,郁闷了只好和一个论坛朋友联系  她说是 屏线的问题, 没办法了 就补焊下 屏线座嘿  结果好了。
3.一台同方20寸机器 不通电,开机后输出电容全不鼓包,更换后有输出,直接驱动板 可以正常点亮指示等,接高压板后 电压全部被拉低, 判定 高压部分短路 测试后发现 ao4606 短路 更换后 测试正常

4还是同方的机器 之前用的是ob8826芯片   故障时不开机后屏闪, 更换ob8826  用6841代替 4脚是22k 更换后正常,但是点4个小时后 出现同样故障,量的5v为 6v 12v为14.5v再次更换6841  这次更短 故障直接为无 5v 12v输出 请教技术小组谢谢

网友:
上电路图、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