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5不触发!

楼主(2010-08-12):
各位大哥听我慢慢道来这机的故障
HPCQ45,独显。不触发。
用可调电源代机0.02,有3,5V不触发,电源头的等不亮,用适配器电源等亮,有3,5V但也不触发,IO的工作条件应该正常吧供电9,22,33,96,111,125和67都有3,3V,122,123也有波形,37脚有3.3V.32有3.3-0-3.3跳变。117脚有3.3-0-3.3跳变,100脚有3.3V。于是换了南桥故障还是一样不触发,南桥工作条件也满足,BIOS也刷了,IO也换了还是不触发,昨天能触发几次但不亮机今天又不行了,有个问题是现在按下触发开关电源等能亮但电压不出来,过会就没了,但3,5V还在,那位大哥有遇到过,支个招!

网友:
注意一下LIDSW#这个信号

网友:
这是什么信号啊,好像是16脚上的吧电压有3.3V,正常吗

网友:
南桥没换好吧

网友:
多谢各位宝贵意见,今天又换了个南桥OK,之前那个全新的也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