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是硬件问题,但不确定是哪块硬件出错了

楼主(2010-08-12):
今天检查了一台式主机,问题是:迅速蓝屏,然后重启。我的做法:先给他重装下系统,看是不是软件问题,在装系统的过程中并不蓝屏,等系统装好正式进入系统的时候又迅速蓝屏重启。接着我对内存进行检测,没有问题。请高手指教,我接下来该怎么去检测
重启

网友:
用排查法吧,找硬件替换排除。

网友:
进一下PE试一试

网友:
有可能CPU哦。不凡试试看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或者进安全模式看还会不会蓝屏?(很多时候,驱动不兼容也会导致蓝屏。)

网友:
用的是GHOST 装的系统吗, PE也不太正常吗,主板是集成显卡的吗。如果是的话,八成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那只能把电脑几大块卸下来,一个一个试了啊。。。以我的判断可能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