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液晶 改高压后灯管一直工作,解决方法。

楼主(2010-08-12):
今天接到一台液晶  。  经过我快速的判断是高压问题,高压问题很常见嘛,改嘛!!!
我毫不犹豫的叫老板娘去隔壁馆买了个四灯的通用高压。 纠结,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啊
新的 通用高压买回来了,我按照常见的 接法飞线过去了,供电,地 ,高压开启
接过去了,

一亮机,没有注意有什么问题。还笑了下,好了??
一按开关,咦, 怎么灯管还在亮着呢 ,一直亮,一直工作着。没有思路了 ,
一瞎搞(不会搞,我就瞎搞  *^__^* )
这时候我想到班长了 ,  记得在基地的 时候我和他探讨过这个问题,那时候一直都没有明白那个真
理。⊙﹏⊙
我赶紧联系了下,班长。  告诉从屏下那接个 电压过去  (就是要一组电压,没开的时候为低电平
,开了后为1.8v的高电平)
我量到屏线上,有这一组电压。O(∩_∩)O  我接了过去,
再次把显示器点亮,    (*^__^*)   关了,灯管不亮了 。正常了

期间我不细心搞的麻烦的要死了 ,  要细心啊

再这多谢班长了          多谢了
图片我没有拍到,客户急着拿走了 。

网友:
这个应该是给屏供电的电压

网友:
屏的哪个位置接到高压板还是按键板,哪个位置啊。

网友:
我从屏的那接的电压,用来开启高压, 就是用来开启高压,让它工作

网友:
应该是开启信号接错了吧

网友:
这个是因为驱动板输出的ON信号是低电平触发信号 所有 待机的时候就是高电平  接通用高压板自然就是待机白屏了啊

网友:
是高压板开启信号的线路有问题关机后也不变为低电平,高压板一直工作灯管就亮着,屏供电也是受控于MCU要按开关后才 出来。所以就把屏供电接过去作为高压板的控制。

网友:
  开关信号线没找对 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比较省事,就是接到按键板上,这样做就是多一个小毛病,开机会先白屏一下,不过一般顾客是不会理会这个的。

网友:
液晶的开启信号是1.8V吗?

网友:
晕~ 怎么接到屏上面去了 一般ENA(ON/OFF) 的线直接通到一个小三级管。
就是不知道怎么接 你可以去一个一个去试啊  只要不接12V和地线上

网友:
这个开关电压在开机时有瞬间的3.3v

网友(2010-09-22):
传个图就好了

网友(2010-12-09):
我遇到过一台联想19正的显示器,是高压板上的保险烧了,换了以后好了,但是按开关,灯管还是在工作的,请楼主说仔细点,可以吗,我想知道怎么解决,上面说的有点模糊。

网友:
把ON/OFF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接错,就会是灯管常亮,或者不亮的效果。楼主应该换一下试试。

网友:
你这个是高压板工作的开启信号没有接对啊。该一下就可以了, 要是只需达到关机高压灯管就不工作的话,接线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2011-09-22):
哦,原来是在屏那要个电压,不错的,顶起来

网友(2012-07-27):
说详细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