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常用维修软件汇总(重复资料,未通过)

楼主(2010-08-12):
常用维修软件
(一)MHDD说明
各命令的解释
exit <ALT+X> 推出命令
id 盘检测
scan <F4> 扫描功能 S 表明测试
Log = mhdd.log.检测后的结果是否写入MDDD.LOG文件
[Remap: On/Off] - 坏扇区重新影射在
aerase 高级擦除,速度很慢
hpa 更改大小,当然,要硬盘支持这种技术,1999年以后的硬盘都支持
rhpa 恢复原盘的大小
cls 清屏
pwd 设置密码
unlock 解锁
dispwd 去掉密码,前提是要用unlock后,而且你还要知道密码
nhpa 显示全部的硬盘空间
aam 降低硬盘的运行中的声音,磁盘性能也同时降低,P最大(性能最高),M最小(性能最低);
init < F3> 磁盘复位
fdisk 在磁盘上分区
smart smart
makebad 创建坏道
port <SHIFT+F3> 选择硬盘.
stop <SHIFT+F4> 停止测试
i <F2> 重新安排硬盘检测
cx 可以检验昆腾CX和LCT系列硬盘5247芯片的稳定性
erase 快速擦除

启动MHDD

如果硬盘上缺少MHDD.CFG文件,程序会自己建立它,然后才选择存储器工作(按<SHIFT+F3>键或打入命令“port”)。角括号里指快借键,它可以不必再按<ENTER>。选中了存储器,我们会看到命令行[ mhdd> ]。按组合键将自动“进入”相应的命令。
顶上一行是会闪亮的略语:左半部是寄存器状况,
它反映硬盘最重要的几种情况。
BUSY 存储器对命令无反应
DRDY 存储器找到
WRFT 写入错误
DRSC 存储器初检通过
DREQ 存储器接受信息交换
CORR
INDX
ERR 该处红色闪亮,指出现某种错误,同时右半部的状态指示反映错误的形态。
右半部(当左半部“ERR”闪红时)
AMNF 地址标记出错,
T0NF 找不到0磁道
ABRT Abort,拒绝命令
IDNF 扇区标志出错
UNCR 校验错误,又称ECC错误
BBK 坏块标记错误
2部分之间有一块空档。如果硬盘被加密,那里就会亮起红色“PWD”字样,而如果是作过HPA“截短”处理,则闪亮“HPA”,就只有这2种。
在这一行状态指示下面是硬盘的参数。
左半部反映硬盘的现有参数(启动时需按下<F2>),右半部分是测试时磁头位置。
在表面测试时,右边会有一个窗口。第一行是测试速度;底下是2个完成百分比数。
表面测试速度并不参照DMA规范,根据您的主板,可能您的某个HDD开始的时候会达到50Mb/sec。
在表面测试过程中,我们将会看到不同颜色的“小方块”,一块相当于255扇区(LBA制式),或者是63扇区(CHS制式)。
测试速度反映在右侧的方块的“明亮”度,越上面越快,绿色表示还可以放心的块,红色是BAD块,?号代表测试超时。

HDDL常用菜单
1, ALT+B---第一项(ALT+L)选择待修硬盘
PMIARY(1FOH)主硬盘线(第一个IDE)
SECNDARY(17ON)从硬线(第二个IDE)
MASTOR 主盘
SLAVE 从盘
可根据硬盘位置选择相应参数
ALT +T----第二项 扇区接正清零
BNEPEA(顺序)1 cektop 每一个扇区一个读写单位
HA3A (倒序) 256 CETOPOB 每256个扇区。。
HAY。。。。LBA :0 起始LBA数
KOH。。。。LBA:XXX结束LBA数
ALT+T---------第三项 扇区快速清零
ALT+T---------第一项,检测硬盘
ALT+X 退出

(三)HP使用方法
1, 输入两次回车
2, 选择待修硬盘
3, RUN SPEED BRNCHMARKS FOR THIS DRIVE?
4, 是否进行完整测试 应输入N
5, 输入ALT+M]
6, 输入R
7, 选择START进行修复
HDDREG使用方法
1选择硬盘、输入相应数值,一般为2
输入后回车
2, 输入起始位置
ENTER OFFSET FROM THE BEGINNIMP :0 MB
回车
如按容量输入,在输入数值后加字母M回车
如按扇区数输入,直接输入数直回车
3, 要中止修复,输入CTRL+BREAK
4,B—0 BAD SECTORS FOND 发现的坏区
R---0 BAD SECTORS RECOVERED 已修复的坏区
如上下数值一致,说明已修好

(四)THDD用法
1, 选择硬盘
2, 菜单显示
CLEAR FAT 清除分区表
CLEAR MBR 清除MBR(主引导扇区)
SURFACE TEST 表面测试
VIEW DEFECT LIST 查表缺陷列表
CHOICE DRIVE 切换硬盘
EXIT 退出
3, 测试修复方法
a, 选择SURFACE TEST 先进行测试
选择LBA方式测试
可再选择起始位置(MANVAL SET ,自定义开始位置
B,测试完成发现坏道后,选择VIEW DEFECT LIST
R-REPAIR DEFECT 显示为白色彩且右边的缺陷列表中有坏区显示,此时输入R
进行修复

(五)DM低格清零方法
1, 进入主菜单
2, 输入A
3, 输入M
4, 输入U
5, 选择硬盘
6, A,ZERO FILL DEIVE 磁盘填零
B,LOW LEVED FORMAT 磁盘低格
C,SET DRIVE SIZE 设置容量
7, 选择ZERO FILL DIVE 输入ALT+C 选择YES 开始清零
8, 清零完成后,再进行低格

(六)专业维修软件PC3000
一、PC3000-解密版的安装方法:
1、PC3000运行于DOS系统。可以将PC3000的全部程序拷贝在系统盘中。
2、系统盘安装在IDE1的MASTER口。
3、待修盘安装在IDE2的MASTER口,并要求在BIOS中设为“NONE”。
4、PC3000要求在CONFIG.SYS中加载HIMEM.SYS及俄文版的EMM386.EXE。
5、在AUTOEXEC.BAT中先后执行EMUL目录内的PCDOSEMU.EXE和VGAGA.EXE。
6、进入PC3000目录,执行SHELL.EXE即可进入PC3000主界面。
7、注意:V09和V11版的EMUL文件相同,可以通用。V12版是另外一套。
二、PC-3000AT主菜单

ВЫБОР РЕЖИМА
选择项目
Выбор Tипа накопителя
选择存储器
Проверка накопителя
检查存储器
Проверка контроллера
检查磁盘控制器
Комплексный тест
磁盘综合测试
Скрытие дефектов
磁盘缺陷扫描
Форматирование
通用的低级格式化
Выход
退出

РЕГИСТР СОСТОЯНИЙ
状态寄存器
BAS DRDY DWF DSC DRQ CORR INX ERR
РЕГИСТР ОШИБОК
误差寄存器
BBK UNC O IDNF O ABRT TONF AMNF

LBA
CHS (c)
关于 Выход
退出
вверх
向上 Отмен
取消

вниз
向下 Ввод
输入
SMART
维护和自动修理技术信息 Passp
磁盘信息
Проверка накопителя 检查存储器
Тран.
对扇区写入编号 Выход
退出
Шаг-
减少柱数 Шаг+
增加柱数 X->0
全部清零 Отмен
取消
X->A
磁头移到?柱 A<->B
磁头来回移动 RND
磁头随机移动
Стир
全部扇区填零 Просм
按(柱/头/扇)查看 Зап
按每柱填充代码 Ввод
输入
Гол
(головку)磁头移到?头 Т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параметров НМД
参数定义

Выполняется
完成

Ошибка
错误
накопитель не выдал состояние
存储器没有准备好
готовности в течении 15 сек
нажмите любую клавишу
按任意键继续

Проверка контроллера 检查控制器
Чтение регистра состояния в цикле
循环阅读寄存器的情况
Тест буфера сектора
测试扇区缓冲器
Запись сектора в цикле
循环写入扇区缓冲器
Чтение сектора в цикле
循环读出扇区缓冲器
Тест IRQ
测试硬盘中断 IRQ
Внутренняя диагностика НМД
内部的诊断
Сброс НМД
硬盘复位
Выход
退出
Комплексный тест 综合的测试
ВНИМАНИЕ
注意
В процессе тестирования
过程
Данные будут разрушены
数据将会丢失
Начальный цилиндр: 0
开始的柱
Конечный цилиндр: 1
结束的柱
Производить запись: да
进行写入动作 : 是的
нажмите[Ввод] или [Отмена]
按键 输入 或者 取消

Тест контроллера
测试控制器
Тест IRQ
测试 IRQ
Тест буфера сектора
测试扇区缓冲器
Тест рекалибровки
Проверка формата
检查格式
Случайное чтение
随机的读出
Проверка поверхностей
表面检查
Прерывание оператора
操作员中断
продолжать тест
继续做测试
пропустить тест
跳过测试
пропустить все тесты
跳过全部测试

Скрытие дефектов 缺陷
Выбор скрытие
选择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крытие
自动
Ручное скрытие
手动
Отменить скрытие
取消
[Esc]-Выход
退出
ВНИМАНИЕ
注意
Начальный цилиндр:0
开始的柱
Конечный цилиндр:1
结束的柱
Количество проходов:3
反复次数
нажмите[Ввод] или [Отмена]
按键 输入 或者 取消
ВНИМАНИЕ
注意
В процессе отмены скрытия дефектов
缺陷扫描过程取消
Данные пользователя будут разрушены
数据将会丢失
Начальный цилиндр:0
开始的柱
Конечный цилиндр:1
结束的柱
нажмите[Ввод] или [Отмена]
按键 输入 或者 取消
Форматирование 通用的擦除
ВНИМАНИЕ
注意
В процессе форматирования
过程
Данные пользователя будут разрушены
数据将会丢失
Начальный цилиндр:0
开始的柱
Конечный цилиндр:1
结束的柱
нажмите[Ввод] или [Отмена]
按键 输入 或者 取消

网友:
申请转正,版主请审核,网开一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