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不跑码维修实例

楼主(2010-08-12):
今天收到一台主机,客户说是开不了机。上电测试不跑码,但是有复位。首先观察板子没有被烧伤的痕迹,再用触摸法也并未发现主板芯片有发热异常。随后取下板子测试,除CPU供电外其余电压都正常,初步估计是CPU这块的问题。因为CPU针脚是穿过板子的,排除虚焊的可能性,换了一个CPU后还是涛声依旧。量CPU供电电压只有12V进没有出,难道是控制芯片坏了?找到了CPU供电控制芯片,果然,控制芯片受到不明物体的攻击,已经身受重伤了,下图为受伤图!

将此芯片取下,但是由于手上板子有限,找不到一样的芯片,上基地也找不到可以替换的资料,抱着试试的态度,找了一块ISL6322的芯片换上。下图是要替换芯片的主板图

替换芯片的型号

换好后通电测试开始跑码,主板一切正常

维修完毕!

修复证明ISL6312和ISL6322是可以替换的!
第一次发帖,有什么说的不够详细和错误的地方还请大家海涵!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yzz163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为什么这么替换法,怎么不去先查一下IC的PDF?、
这次修好是人品好!

网友:
谢谢提醒,以后这个会注意,万一替换失败把烧了主板就不好了。    继续学习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此例工作确实可以做得更好

网友:
不错。支持!!对我们新手来说,是经验!

网友:
往往找到合适的替换是很省事的!!!

网友:
又一块电源IC换啦

网友:
  又是一次经验

网友:
支持,楼主说的好啊

网友:
能代就是好,经验最难得!

网友:
大胆,思维正确.

网友:
主供电无输出,但有复位?神奇!

网友:
楼主艺高人胆大。。。不过应该接近型号的芯片都能替换,,还是看运气。。。

网友(2010-09-15):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我也觉得啊  怎么乱换个上去却好了,你运气够好哦,一般换错了不是烧了就是更老火,遇到一次就不敢乱代换芯片了。

网友:
这样修好了是运气

网友:
艺高胆大,技术精细,才有钱途!

网友:
学习了,多谢LZ提供经验!

网友:
最好还是找下PDF,安全!

网友:
楼主不查芯片引脚直接就干,这样怎么说也不够正规了。

网友:
能修好就是本事....支持楼主.

网友:
恭喜代换成功,不过还是先查下资料的比较安全。

网友:
做维修的就是要大胆,灵活运用,不错,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