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修复!!请高手指点,这个联想L193 wide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0-08-12):
联想L193 wide显示器有时工作正常,工作半小时左右就自动黑屏,电源指示灯正常亮着,再开机出现LENOVO的logo,在出现桌面显示画面后马上又自动黑屏,该机电源板、驱动板都换过了,故障依旧,怀疑是屏的问题!!请高手解惑!!

下面附件是我录的故障录相!!http://www.56.com/u83/v_NTQxOTcyNDg.html
上传的录相待审核!!不好意思以前没有上传过视频
多亏我的淘友---原装液晶驱动高压板的指点

原装液晶驱动高压板
(22:34:23):
灯管亮度不平衡高压部分检测到电流不平衡 高压保护
灯管熄灭

联想用的innolux的屏

用三星坏屏拆下的灯管一代换工作正常

三星的屏分离灯管最好用不尖锐的东西从背面的4个圆孔把它顶开!!从4角撬就是下面的教训,撬断灯管,总之要小心

在这里还有感谢岭南飞雪的贴,没有你的贴,我不会拆的那么容易!!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2640-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换了电源板了,还是一样!!驱动板和电源板我都换过,多谢提醒,我全部加焊一次再试试!

网友:
黑屏时在强光下能看到图就是高压跟灯管问题,看不到那就是驱动板问题多。

网友:
刚才请教了个朋友说,可能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用单灯点下屏啊 要是图像正常就说明不是屏的问题了哦

网友:
用单灯能点亮屏吗?

网友:
绿指示等正常的情况下  看灯管亮没有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自己顶一下!!对你有用可要顶哦!

网友:
先测灯管吧  要是都换过了  应该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我上次好像修的就是这个型号 我把高压板全部补焊,然后电容全部换掉 交给客户到现在也没有返修!

网友:
好好查下灯管吧,这种大多是灯管的问题,有某个灯管不良

网友:
灯管漏电了啊,,换灯管就OK,就说明该机的灯管有问题了,

网友:
用坏屏,插信号线,看看黑不黑屏?如果黑就是高压有问题,不黑就是灯管,如果不能确定是哪根,就全换掉,有时候灯管不良,用肉眼不好判断。

网友:
高压板的事呀。换了就OK

网友:
有些机是带保护的,不要说能看到不能看到的,过一时间自动黑屏那就是高压板坏了,保护了,保护了不一定就能看到屏会显。看清了这大哥的是台式的显示器,不是本本的,我的电脑就这样,开机有时候还能进系统,但过一会儿就黑了。换个高压就OK

网友:
高压保护了,估计是灯管有虚焊。

网友:
捷冠的代工产品 通病了 都是灯管的问题 最好4跟一起换

网友:
高压.灯管.部分.

网友:
半个小时,黑屏,到底是黑屏还是暗屏,如果是暗屏,要不是高压板性能不良,要不就是灯管,如果是黑屏,就查电源和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