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Q2中的12脚应该是放大状态吧?

楼主(2010-08-12):
最近基地中有一篇升压的贴子,原贴中说56脚得到高电平时1、2导通,但是1脚的电压直接和VAD19V相连,那么1脚电压是19V,5、6脚有个上拉电压经电阻PR7到PR15这条线路分压,显然6脚电压低于1脚。那么这个三极管在这里是被PU3A控制处于放大和截止二种状态转换的。

网友:
  笔记本电路中 暂没有发现单个管的放大电路

网友:
  现在技术水平来说 需要放大的 最差也是用运放了 还需要设计一个单管的放大状态的电路吗

网友:
不懂,没看懂也

网友(点评):
不懂也用不着废话,从基础学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可以说的放大 如果你要较真的话 不过 更多的作用是扩流 细节的放大 ic已经完成了

网友(点评):
不能说可以啊,放大就是放大,导通就导通。知识来不得半点马虎的。我底子差,来这里就为求甚解的。也望大家多多指点,在此拜谢了。

网友:
  常识性的东西 看看书好了

网友(点评):
不要故作高深啥,我底子差。这事又不是要作长篇大论,我要错了我就虚心请教,直接告诉我不就完了,小弟这厢有礼了。

网友:
   你也喜欢舞文弄墨哈 咱也高深一下 求人 就不要说人故作高深 貌似这个词是讽刺人才说的 贬义词吧 如果你在这里冷嘲热讽 。。。 还有 虚心请教貌似是长者或者有学问的人在请教一些事的时候 比如说 不耻下问 呵呵 开关玩笑
  言归正传 放大 窃以为是这样几个条件 才叫放大 欢迎拍砖
  一 有固定的工作点的 才叫放大 就是说be之间的电压是正向的 你看看你举的例子是不是
  二 集电极的电流是受控于基极电流的 而且和基极电流的变化是成比例的
  三 放大 是不会进入截止区和饱和区的

网友:
这个帖子看看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贴子在大约二个月以前我看过,还看了另一个人写的,一起参照看的。并找人讨论过。当VR4的5PIN为高电平时,这Q74同样不能饱和导通。因为Q74的C极电压太高了。这个B极电压不可能高于它。所以我认为是放大,放大电流拉低Q76的G极电压,此时Q76截止。

网友:
开关状态跟放大状态你应该多了解吧。这个电路本就是开关作用的,你好好分析,不要以你认为的就是正确的来分析

网友(点评):
我没有以为啊,我底子差才来求证啊。我要真自以为是就不问了。大家多多帮助一下,好让我这后进的也能跟上大家的脚步。

网友:
这Q74同样不能饱和导通。因为Q74的C极电压太高了。这个B极电压不可能高于它。所以我认为是放大,放大电流拉低Q76的G极电压,此时Q76截止。
  看样子你在机械的记忆三极管放大或者是开关的作用 我个人不是用3个脚的电压来看 当然 用电压来看也未尝不可 为什么你要认为 q74的c极电压不可能低于b极啊 不是有个电阻在吗 r486 如果没有这个电阻 c极的电压就不可能低于b极
  看样子你在这里对于电阻两端的压降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你的分析让人哭笑不得 这里除了电阻分压 三极管的导通对于电阻的压降没有影响啊 看问题要综合考虑啊

网友:
  r489这个电阻在电路中没有直接的作用  可能是用来泄放mos管的g极电荷的 按你的逻辑 q74的c极 固定在10v以上 q76不是处在一直导通的状态啊 1.8v那不就直接过去了吗

网友:
  任何振荡电路 都是有一段在放大区的 都是从饱和区退出 进入放大区 再进入截止区 如此循环 生生不息 这个放大区是不确定的 而且是我们不需要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减少在放大区的时间 使三极管在绝大多数时间都工作在饱和和截止状态 尽快地退出放大区的

网友:
LZ的精神的可嘉的,但是你的分析好象钻牛角尖了吧,你在一直套用某些定性的原理,你有没有结合实际电路去分析的呢,只是单独拿个小部分电路做文章,那样对你今后的整个电路分析很不好的,甚至可以说很迷失判断的方向

网友(点评):
谢谢关心,只是探讨一下。平时我不会去关心每一个电容,电阻的作用的。毕竟我们是搞维修的不是搞研发的。有时候研究点小电路,才能积累至懂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