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系统文件丢失如何处理

楼主(2010-08-12):
经常会遇到进系统时提示某文件丢失,而不能进入系统的情况。
我尝试过进PE。然后拷贝一个丢失的文件进去,但为何依然会提示丢失这个文件呢?
有哪位有不用重装系统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啊?

网友:
修复系统文件

网友:
用安装光盘. 启动.  恢复文件.  Extract ....

网友:
恢复系统吧
一般来说多是内存的问题
擦擦看

网友:
建议换根内存吧~ 如果不行看扫描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换内存 查内存供电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