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GF 7300GS TC256M DDR2显卡用3DMARK检测黑屏!!!

楼主(2010-08-12):
七彩虹 GF 7300GS TC256M DDR2的显卡原来是鼓了几个电容,换好后进系统装上驱动玩别的没什么问题,就是跑3DMARK 06  在进入3D画面之前就黑屏了,但是没有死机,键盘灯还可以来回的按,有反应!!!请问大家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73的通病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用软件测不出来坏位!!!那也是虚焊吗???

网友:
7300le 7300gs通病都是核心虚焊,跑3D黑屏,加焊核心试试吧,不行就降频再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怕焊坏!!!还是确认一下在做BGA吧!!!

网友:
核心芯片虚焊

网友:
你的显示器是几寸的       把3DMARK 06的分辨率 调成1024*768试试看   有的扎牌显示器 3DMARK 06的分辨率是 1280*800的就会黑屏,要调成1024*768才能看得到画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