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关于内存芯片拆及焊接温度

楼主(2010-08-12):
从论坛上翻了好些帖子,不过终究没有找到,拆焊内存颗粒的具体温度,看看贝贝的文章中写道只说了温度是5.5档 风速2 我用这个档位拆颗粒基本上拆下来的都报废了.现请教各位高手,DDR1和DDR2拆颗粒是的温度大约是多少.焊接时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
这个因人而异!!!你自己掌握着点就好了!!!配合着风(AIR),不要老是在一个地方吹,来回活动者点吹!!!

网友:
一般含铅的锡熔点在160度左右,不含铅的锡在300以上 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拆的温度在160左右,如果用的是无铅锡球的话焊的温度要在300以上

网友:
我觉得看是你用什么风枪了。风枪不一样,调节的温度也不一样的。(风枪上面显示的温度)我有一台风枪,我把温度调到一千多试,才可以把芯片吹下来。而我用安泰信的只需把温度调成350度就OK的。那个原来的风枪我装箱了。。。。呵呵。。。只用名牌的。

网友:
这种事情 讨论是没有用的 再多的理论不如自己亲自试验
就像女人的胸部 只有自己亲手摸一下才知道是什么SIZE
鞋子只有穿上才知道合不合脚
不要前怕狼后怕虎 大胆干它几次 抱着交学费的心态去弄 不要怕弄坏
几次下来自然就成咯

网友(点评):
哥子。太经典哦,你说得我都没有话说了,哈哈

网友:
内存芯片能够抵抗的温度大概在260度下坚持10秒钟,参照这个数值去弄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谢了 有个准确的温度就好说了 现在砸我手里的内存差多10根了 自学实在是玩不起了

网友:
人是活的,温度也在变啊,冬天和夏天你开一样的温度一样的风我保证你还要坏的,温度低吹不下来就会延长加热时间,同样会坏颗粒,温度高吹的快,但不小心还是会吹坏,颗粒老化的你一吹不坏的也坏了,你说你还吹吗?

网友:
做维修的要对自己的工具得心应手

网友:
大概350.  这个你自己拿个准.   因为修理中产生的损耗是无法避免的.

网友:
给你一个工厂级的定义,一般温度恒定在380-400之间,风枪高度10厘米左右,加热时间30秒,按照这个条件去修DDR2就可以了,至于DDR由于有引脚所以自己感觉吧,看到没有空焊救可以了

网友(2010-09-14):
工厂级要求那么高温?风枪习惯10cm高。要重新思考一下我自己习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谓400是热风枪的出风温度,实际到IC表面也就300多点,等传递到焊锡时差不多270-300,刚好是无铅的熔点,如果温度低则加热时间就要延长

网友:
我的经验是选高温尽快拿下芯片。就是以最短的时间拿下芯片,然后迅速放在金属板上冷却,虽然选择较高温度但时间短,热量还没传到芯片的内部就拿下来了并迅速降温。

网友:
不同意,原因1.熔点2. 参考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