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新手修好一块主板老手不要笑,学习中

楼主(2010-08-12):
我修好了一块主板,是块780G的AM2口的主板 它的上面板载测试卡的数码管显示88,我用咱们基地的鑫帝PT091测试卡插上不显示数字,只有数码管的点有2个亮然后所有的指示灯都常亮包括RST 接着就自动断电了,我想肯定是保护了,就去掉电源用风枪把CPU的VCORE部分的MOS管都拆下来挨个的用数字万用表量 发现三项供电中有一项的下管击穿了从旧的显卡上拆了个装上CPU正常跑码,心里好高兴啊,老孙从视频教材里说的对,供电不正常的话肯定会造成整版无复位的,呵呵,新手在这献丑了,以后还要各位多多帮助啊,先在这谢谢了,我打算一边学习一边修 也许这样会进步快点

网友:
呵呵饼哥你太会做生意了哈哈哈。。。。

网友:
我早就从基地的网站买了三张视频光盘了 60元买的 昨天去基地买电容才发现降价到了15了降价也太快了吧, 呵呵,不过老孙讲的太好了通俗易懂

网友:
真的哦,怎么降价到15了,我也是买了60元

网友:
修VCORE短路的我用指针表,一相一相的在线测试,再把几相对比一下,很容易发现哪相有问题,然后拆装,我也买的60的光盘啊,天呐

网友:
CPU供电部分的上管和下管要全换才对!!
你的问题是有一下管坏了,那你就要全换一样的下管才稳定!

网友:
复位信号高先查时钟   再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