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不接地可以吗?

楼主(2010-08-12):
    40M的双踪示波器,可以捕获到ATX电源的脉宽信号,好象示波器是好的.但是用它来测显示器的驱动板的晶体振荡器时,显示器马上掉电,没MP3的晶体振荡器时也是这样,是什么原因?
     我是这样子测的,示波器的探头一头接供电的地线,或是找覆铜多的地方,另一头接晶振,这样测对吗?还有就是,在不接探头的地的情况下,测MP3的晶振不掉电,有正弦波,但测驱动板晶振时还是掉电,不接地测出的波准确吗?
     还有,不接地情况下,测MP3的很多点都是正弦波,这个结果是真是假?谢谢!

网友:
你用的是数字的 还是模拟的呢

网友:
不管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都的就近接地的

网友:
不接地怎么会有正弦波出来呢

网友:
是不是用X1倍探头测的,要用X10倍档测。

网友:
#2,回二楼,是模拟的.
#3,就近接地是什么意思?是接GND吗?
#4,确实有正弦波出现,就连用手去接触也会测到,只是不规则.
#5,X1和X10都差不多的.
是不是示波器挂了?

网友:
不管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都必需接地,根据情况以最近接地为好,示波器外壳也要接地良好,否则,有可能通过接地回路造成干扰.这里电路板上的地是零电位参考点,示波器外壳所指地,是大地(通地),就是电工中所说的地.由于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很高,微弱的电平(信号)就能显示出来,如不注意,就会对所测信号造成干扰.人体的感应信号很强,自然能显示出来,是工频加各种杂波.如果不用10:1的探头,而用直通探头,那么,示波器的输入电容并入晶振上,将造成测试频率不准或使晶振电路停振.希望楼主多学习示波器相关知识吧

网友:
你测的正弦波可能是50HZ感应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