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CI3000 的使用

楼主(2010-08-12):
刚刚买了一张PIC3000  却不知道基本的使用 请教会的各位 怎么用PCI3000扫描硬盘  ?还有发现坏道后怎么去修复?谢谢

网友:
这问题有点那个了,,,,一个牌子一个修法.

网友:
比如说WD的

网友:
LZ
你问的问题比较大
而且从你问的问题来看
就修盘来讲,你还根本没有入门

我们只能就具体问题来解答,不能回答也没法回答这种大而全的问题

至于说坏道,一般加表,固件有问题就修固件
至于说怎么加,怎么修
就不是在这个帖子里能讲清楚的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该从哪步开始学习啊?

网友:
硬盘全靠自学,比较困难
可以考虑找个师傅带你入一下门

网友:
回复 逸风 的帖子[/b

那有没有教科书之类的引荐一下?

网友:
不如看PC3000的中文说明书
仔仔细细的看

网友:
问的太广泛了,先学习MHDD吧,再学PC3000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教训得对  研究说明书

网友:
现在修好东西学好英文很关键,

网友:
PCI3000贵啊,
    正版的好像要3万吧,

网友:
没入门 不应该买

网友:
楼主你加我,我发几个修盘视频你看看,PC3000就象是医生的手术刀,关键是医生不是那手术刀

网友:
这样不行的 非得找个好点的师傅学一下才可以的需要记得真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