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电压

楼主(2010-08-12):
板卡上面的芯片引脚非常密的,如一边有几十个脚的,大家是怎么用万用表测电压的?
那么密,一不小心就把另一个脚短路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呵呵

网友:
镊子夹着表笔,然后用镊子去碰引脚,要特尖的那种镊子!

网友:
加 跟 针  +1

网友:
改了测真好哈。。。。很实用

网友:
要是有卖现成的就好了

网友(2010-09-15):
我建议买个好笔头,有特尖的那种。

网友:
说得对!还有就是先看一下某引脚外接的那个元器件,在连接外的元器件上测就不怕短路了!

网友(2010-11-05):
只有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