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 D620时显时不显维修过程

楼主(2010-08-12):
接机时客户说显示屏时亮时不亮,上电一看好的,把机器折磨一翻后灯管不亮了,但可以看到屏上还有显,看到现象了,以为是高压接触不好,拆机看看,高压屏线都没问题,机器这时又是可显的,又把机器折磨一翻,终于不亮了,对图纸量JLVDS,发现第六脚SBAT_SMBCLK只有0.5几V的电压

第五脚SBAT_SMBDAT有3.3V电压
继续看图这二个信号都是+3.3V_ALW经2.2K电阻上拉

在板上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R131有手碰了几下R131掉了,并而有一端掉点了,量了一下还好掉的是+3.3V_ALW那一端,R131上面的一个容是C1764看图纸刚好是+3.3V_ALW的滤波电容,找了个222的电阻接上去,再量JLVDS第六脚也有3.3V了,接屏亮了,测机正常,

机器是修好了,有个疑问为什么DELL的机屏亮要SBAT_SMBCLK,SBAT_SMBDAT这二个信号
如果真的是高压条坏了用通用条怎么改?

网友:
SBAT_SMBCLK,SBAT_SMBDAT这二个信号是不是读取屏码片数据用的啊

网友:
是的,昨天无边老师还讲到这个问题,跟DELL的设计有关。

网友:
我也是远程学员,可是我学的时候不是无边老师上课

网友:
如果这机子换通用高压哪个为开启信号

网友:
我的师傅曾经告诉说SBAT_SMBCLK,SBAT_SMBDAT是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这二个信号起什么作用不知道,我猜是类似单片机的I2总线,检测液晶屏用的,不知道是否正确,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知道 有一个是 I/O 给的    若I/O 给的这个信号不出是暗屏的

网友:
这个总线 就是高压板的开启信号

网友:
6楼的说的没有错,现在dell的机器都要读码片的,包括高压条都用I2c总线来控制

网友:
8脚B--PWM这个是高压控制信号

网友:
DELL的机器高压条代用的不行只能用原装的   他是通过总线控制的

网友(2010-10-19):
又长见识了 我还以为DELL用通用的高压条可以代替的呢  没想到不行啊  看来DELL的屏亮要求的 工作条件还是蛮多的哦

网友(2010-12-18):
找不到图纸啊,能不能发上来整张的图纸?

网友(2011-07-16):
图纸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