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显卡晶振问题

楼主(2010-08-12):
晶振一角1.8V,另一角无电压,谐振电容正常。这是不是可以肯定GPU有问题了?

网友:
一般来说晶振两端都是直接连到桥里面的,因此你说的问题应该是桥的问题,你打下阻值看看晶振两端阻值是否正常。
而且我也经常遇到晶振无电压的问题,换了两次新桥后还是无电压,而且桥是由BGA组一个高手换的,一般没问题,晶振两端阻值也没问题,晶振也换新的故障依旧,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比较纠结。希望懂的朋友分享下自己的新的哈

网友:
GPU供电的还有一个3V,如果没有的话晶振也可能不振,(ATI平台的3V上电时序在1.8V之后)还有,你看看显卡背面GPU附近有没有撞件的。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看看有没掉件,我之前遇到过也是怀疑的桥的问题,后来时才查出来是掉了料了!

网友:
晶振一个脚没电压也没波形的,先换晶振  谐振电容最后是GPU,中间不能有断线哦。

网友:
晶振要有电压和波形缺一个都是本身坏或者桥坏

PS:大多数在只有一脚为0V低电平的时候,GPU是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