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173B问题

楼主(2010-08-12):
  今天修了片清华紫光的品牌机的主板。是845GV的板子。开机复位灯常亮 无法关机。IO 8705F  。但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但是碰到内存RT9173 8脚IC非常烫。北桥也是发热。。测RT9173 5678脚供电有5V正常不是3.3吗。。。没有思路了。。

网友:
RT9173的确是3.3V  电压供电 。你查查3.3V与2.5V  上相连的MOS管的上下管中的供电IC或MOS管有无损坏!

网友:
那复位常亮。。无法关机。还要跑绿线开机电路吗

网友:
很有可能北桥坏引起的!

网友:
先取掉9173试
这个IC是产生总线电压的,如果输入时5V,输出就会是2.5V
肯定不正常

网友:
原来9173是产生总线的。受教了

网友:
我已把RT9173取掉了。还是没有复位。但CPU复位是有的。。

网友:
9173坏了吧  换一个呢

网友:
查出来故障了。。PG不正常。0.17。正常该5V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4脚VOUT是不是内存压的一半  如果是9173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PG无压从哪里跑起。。。我这片板子是 ECS L4S5MG/GX+ 5.0A

网友:
呵。。。已修好了。。。。是北桥1.8的主供。电没有。。。导致PG无复位。。。谢谢lxm512503。。。看了它的贴子。。。才修复的。。。谢谢了。。

网友:
学习得很快啊,技术又提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