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检查南北桥供电,电压多少,

楼主(2010-08-13):
怎么样检查南北桥供电,电压多少,?我是初学者 请高手赐教!

网友:
你这个问题可以在论坛里搜索,,多的是。。。。。。

网友:
测既到南桥又到北桥的电压,先查南北桥旁电容非接地端是否相连,再从这点出发向上找到相应的电感上或MOS管上,有的1.2V,有的1.05V,芯片组不同而南北桥供电不同。

网友:
旁边有个MOS管的。。。大约是在1。2V到1。5V

网友:
测旁边的电容电感就知道了。

网友:
南北桥1.5V你应该会测量吧GG

网友:
主板工作的8大前提条件。你 有知道多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北桥总线供电在南北桥之间的场管上面测  不同芯片组电压也不一样 一般是1.5  1.6  1.8  1.2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