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些显卡BIOS

楼主(2010-08-13):
(图片)

网友:
能说一下用法吗?我还从来没用过?

网友:
这个用法就是把BIN或ROM文件考到可在DOS下启动的U盘去,不过一定要把NVFLASH 也同时放进去在DOS下刷!百度多的是用法

网友:
再来发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编程器不好吗?

网友:
当然可以啊!我说的是在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用的方法!

网友:
A卡的命令是:atiflash -p 0 xxx.rom -f;
N卡的是:nvflash  xxx.rom -4 -5 -6
如有不对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
写明具体型号及参数,不然太乱

网友:
还少了其他参数吧,牌子总要补上吧!

网友:
这些BIOS我也是在网上找的,没有去验证过!你只要有一张PCI的显卡就可以随心的刷,再来点!

网友:
我来说一句:把bios发到bios专贴吧,还有,看到了我发的bios不?BIOS专贴里最后的那几个有我发的,看看格式再发bios吧,显卡同一芯片的卡有很多种型号和板型,只标个7300 128 ,3850 512 DDR3 意义不大,特别是DDR3显存的,英飞棱和奇梦达  的不能和HY三星的混刷,不同位宽之间都也不能混刷

网友:
呵呵!楼上的兄弟说的在理!下次再发一定注明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