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暗屏维修

楼主(2010-08-13):
IBM T40暗屏,开机能进系统,但是能看到暗图象。屏幕没有亮,这说明灯管没有正常工作,可能是灯管坏或没有达到灯管正常工作条件。经测试灯管正常,现在只好顺藤摸瓜了,检查高压条,测主板供高压条Vcc'ADJ'EN'GND电压值正常,哈哈,真凶终于抓到了,就是高压条坏了。完了,没有ibm t40高压条,把普通的高压条改上去工程量太大,试一下看能不能吧高压修好,查高压条上面的电路都很正常,一定是高压包坏了,用万用表测试高压包无阻值,换上阻值为580的ibm高压包,屏幕成功点亮

网友:
鼓励一下! 谢谢楼主分享,可是想问你高压包从哪里来的?

网友:
楼主好经验,要是我早就换高压条了

网友:
一样的高压包太不好找了点了也

网友:
笔记本的高压条大致分两种,5v和9v-19v供电,高压包也一样。量高压包两端的数值是要确定高压包的扎圈有没有开路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通用条

网友:
首先还是谢谢你分享。。。。。没别的了

网友:
LZ,高压条上的ADJ和EN怎么测呀?

网友:
IBM的换通用高压条关键是那些指示灯怎么整

网友:
你不要放在原来高夺条的位置呀,你放在另外一个位置那些灯不就可以保留了嘛,修高压条浪费时间

网友:
我觉得很好啊,这里是讲修,只是换的话那就只要判断是哪个部件换就是了,没有技术含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adj亮度信号一开机还没有屏信号的时候就开始供3.3v电压了,而en高压条开关信号与屏信号是同步的,如果两个信号接反了就会与屏信号不同步,会出现一开机马上白屏再有图像。

网友:
高压条你都修好了,太强悍了,值得鼓励一下,

网友:
如果有足够的空间把以前的和通用的高压条放进去的话,必需把以前的高压的供电断开{去掉保险}为了少占用空间可以把高压包去掉,除指示灯电路以外的都可以拿掉。

网友:
厉害都会修高压条了   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