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代码重复

楼主(2010-08-13):
主板诊断码重复,内存跟CPU代码都过,老重复,刚开始还以为是BIOS,刷BIOS也没用,用橡皮弄了一下内存就好。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实际就是没有检过内存,

网友:
精英的板子内存不过都这样

网友:
可能是内存没检测过

网友:
像这种问题首先是要清CMOS,插拔并清洁内存的。
如果是主板问题,再考虑刷BIOS,换IO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最好把内存边上少的电容啥的补齐,有效果,我就是这样干的^_^。